西门子M430快速调试完 为什么启动不了电机

楼主(2013-07-22):
 各位大神,急求助啊!

 我按西门子快速调试参数表设置的,为什么设置完,电机启动不了?

 求详解,360度后空翻跪求啊!

网友A:
具体哪些参数,要求搞详细点,现在你上面的信息,我不知道怎么下手

建议反复试吧

网友B:
  具体哪些参数,要求搞详细点?最好将你快速调整的参数帖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还有就是你的电机是什么控制,快速调试后启动方式对不 ?

网友C:
写的太笼统了 连高手都无法解答你的问题啊,99%都是参数设置问题,之前我这边也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通讯连接没问题、参数和电机铭牌也一直,地址没冲突,DCS就是启动不了,请了维修工程师来看也找不出原因,最后两个地方的参数对照,结果不一样

网友D(2014-08-01):
p700参数设置为几了

网友E:
p10=1是快速调试,设完参数要将p10=0,才能运行。

网友F(2015-04-09):
说的很抽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