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维修二三事

楼主(2013-07-22):
  1. 2013年6月5号中午11点左右,天气炎热,我跟同事说天气这么热千万別有事,到水龙头洗手,怎么没水,刚才明明有水,我走到控制室一看操作人员在玩手机,画面都报警了,打开水系统一看压力流量全无,顾不得说什么直接叫了一声快去水泵房,操作人员才反应过来,真不知道是些什么素质水平。跑到水泵房一看变频器报0L停机,电机已停,电机烫手,马上启动备用电机。复位变频,用管钳扳电机轴扳不动,这下可有活干了,大热天的拆吧,除去拆电机,一看轻微扫膛,后轴承坏,轴承7317AC,库房没有,换普通的吧6317的,忙到下午上电OK,可算忙完了。谁想到下午还有更大的事。

  2. 2013年6月5日下午3点40分,3180KW的高压变频电机报电流不平衡,说三相电机电流210A  170A 169A ,电流不平衡肯定有大问题,抓紧停机,可是生产上请示完领导后电机已烧,经查星点先起的火,唉无语。

  3. 2013年6月6日,余压发电开机操作人员说无设定值,显示250,这是最大量程,难道通道烧了,西门子模拟量很少烧通道,又没动线路,拆下线用信号发生器发信号真没有,系统显示32767,,只能换通道了,换上正常,百思不得其解。后听说高炉通道也坏了,换了后这边就显示故障,此信号通过一个分两个的信号隔离栅,隔离栅正常,没搞明白。

网友A:
楼主啊,能图文并茂就更好了,我煽动你下次搞,我推荐斑竹给你加精。

网友B:
呵呵,做维修的,有时会遇到一时弄不清楚的故障。

网友C:
 能图文并茂就更好了,并将现场工作图片发到 摄影版块,多多上现场工作原图,给你大大的奖励 !

 请问这么大的 3180 KW 的高压变频电机报电流不平衡,说三相电机电流210A  170A 169A ,这个是工作时电流吗 ?

网友D:
楼主遇到的问题真多,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详细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图文并茂就更好了,并将现场工作图片发到 摄影版块,...

 是的,我整理整理把 图片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