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报警器常见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13-07-22):
        气体报警器作为安防报警系统中的一份子,目前已经为防盗报警行业贡献了一份力量,但当在安装时如果出现故障了该如何进行解决呢?
        如果无法搜索到气体报警系统中的气体报警器,首先确认探测器的地址码是否已经设置,探测器的地址码严禁重复设置,在同一个系统里探测器只能有一个地址码, 外部输出输入模块的地址码可以与探测器地址无关,可以重复。检查气体报警系统中的探测器的连接线有无接反,在长距离中如果将控制器的GND与S2互相接反 就有可能造成探测器搜索不全的问题,应当特别注意。末端的电压太低,用万用表检测线路上面距控制器最远的探测器的供电电压,正常电压应该不会比控制器输出 的电压低太多,而且应该是稳定的,否则可能是因为末端的供电不良 造成探测器未能正常工作。气体报警器没有搜索到探测器,如果主机没有搜索到探测器就肯定不会报警,应当操作主机搜索探测器。检查喷试操作方式是否正确,标 气是否正常、测试距离是否过远、测试流量是否合适。
        总之,气体报警器的出现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种保护我们安全的方式,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