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485通讯输出烧串口服务器通道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2):
如题~~~~~~旋进旋涡流量计接上外部电源(24v)485通讯输出电压只有1.2V为什么会烧串口服务器的通道?很着急~~~马上就要投产了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有没有好点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情况很郁闷的~~~~~~~串口服务器型号是——    Comtrol——DB9M8-port           这是串口服务器型号今天一水晶头的服务器也烧了两个通道量电压是正常的   用软件扫也能扫出来东西~~~很费解的

楼主:
对了   忘说了服务器是黄灯常亮这是代表烧了吗

网友A:
见过这样的问题,这几天没出现过雷击的现象吧。如果雷击有可能会坏,建议在进交换机前加防雷器、检查流量计输入信号是否稳定,是否本身带各项防静电措施,静电措施是否得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   忘说了服务器是黄灯常亮这是代表烧了吗

  这个黄灯长亮要查看手册啦,还有你在工作时会不会有瞬间的高压工作呢

网友C:
片片不好,会莫名其妙滴烧。。感觉3V驱动的485片片,都不咋皮实。。也许是李鬼比较多?

玛_勒_歌_笔_蒂  ,理不清鸟

楼主:
对: 从未被超越 见过这样的问题,这几天没出现过雷击的现象吧。如果雷击有... 内容流量计没有做接地会不会也是问题之一呢~~~~~~还有就是柜子的接地做的也不是很好,流量计压根就没有接地。如果有了接地会好很多吧,昨天是什么都正常的就是开始下雨以后开始烧了

楼主:
我问了下据说是因为柜子的24V-和表芯24V-的接地电压不一样有电位差~~~~~~然后说是把两个接地接在一起把点位拉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