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LC程序里找出想要的伺服器参数

楼主(2013-07-22):
如何在PLC程序里找出想要的伺服器参数....知道的回复一下   。。谢谢

网友A:
  是什么 PLC 呀,其实 PLC 一般与伺服工通讯,中间只是传输几个字,伺服自己处理变频运行工作 !

网友B:
PLC就是控制发送相应的脉冲而已,想在PLC找出伺服参数,估计100年以后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