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房的开关有嗡嗡响

楼主(2013-07-23):
  上周末,公司委外的一个小事情,将原来的一个电柜时行改造,分成三个小点的独立分开的柜子,控制几台75A 的空压机及冷冻机!

  在接好所有线路后,周一开始使用,到中午,配电间的值班员说今天电柜内的一断路器开关有嗡嗡呼声,不知何因

  看看就是这个 开关,后来用钳形表一测 在 210A 的左右,其工作电流在电线的范围内,想想可能是那边的空压机全开在这一个开关上, 于是将同时开的两台空压机切换一台到另一个电柜工作,这时嗡嗡 声响就没有,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

网友A:
估计是 电流问题,处于临界热保护状态,也就是说热继电保护处于反时限运行中,但还没到达跳闸时刻。

网友A:
看开关是400A的,你的电流是210A,估计热动元件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 电流问题,处于临界热保护状态,也就是说热继电保...

网友C:
楼主很明显是没有记住工控论坛的一句名言,买东西,找蛮哥!(狂笑而去。。。)

网友D:
应该是买的浙江制造了!

所以出现问题是必然(希望你们去找周万顺解决)

网友E:
可能是接触不良吧或者产品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