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不知怎么画图上传图在此请教

楼主(2013-07-23):
俺到此不久。碰到难题得到师傅们的大力指点不胜感激。由于俺水平有限,不知怎么画图和上传图。在此请教。

网友A:
这个论坛十分差劲,不让上传除照片以外的文件。

楼主:
黑底白线电路图是照片吗

网友B:
下载个 红蜻蜓截图软件,可以截图;

论坛可以上传图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十分差劲,不让上传除照片以外的文件。

可以压缩一下

网友D:
用windows自带的小画家将图存下来,存图的格式,然后点回复主题里的“图片”,选择保存下来的图片,再点“上传”,图片上有个绿色的对勾就可以点右下角的“确定”,这样图片就上来了!不管是程序还是CAD档,都截图成图片!这个不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十分差劲,不让上传除照片以外的文件。

 那是回帖,发帖时可以上传文件的。

勾选上它就可以了。

网友E:
似乎也有些限制,好像只能上传.doc,.XLS和压缩文件。

网友F:
用QQ抓图即可缩小图片了,另存为JPG格式,都是很小的,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十分差劲,不让上传除照片以外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