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C通用子程序

楼主(2013-07-23):
LRC通用子程序上机调试成功,如下图所示,如要给我加MP,我的MP=0呢?

网友A:
  LRC是什么意思 ?

楼主:
纵向冗余校验码,一般用于自由口通信中进行ASCII方式的校验

网友B:
大哥,求程序,看看,,,,,

网友:
楼主,能指导下吗?

我在你前面的帖子里看了例程,看不懂啊。

我的理解是转换成16进制进行累加,转换的有问题,比如50.00HZ换成16#1388

但是程序显示VB10=16#01 , VB11=#03,VB12=16#08,VB13=16#08

应该是16#13,16#88

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
先找一下MODBUS ASCII的通信资料看一下!再学一下S7-200自由口通信

楼主:
本人用LRC交换PDF转换成CAD的软件,谁有啊,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