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Electrical 元件之间连线怎么连?

楼主(2013-07-23):
我放了两个元件在上面,一个开关一个灯,我想把这两个元件之间用线连上,怎么连接?绘图-直线 这样的时候鼠标放到元件接线端为什么没出现连接线的标志?   像一般的画图软件要连接的时候鼠标放在元件接线端一般都会出现一个标号什么的,比如一个圆圈会出现,表示可以连接(像protel)。在AutoCAD Electrical中,连线的时候感觉非要对得准准的,要不然就连边上去了,这也太不智能了。这软件到底怎么玩啊?

网友A:
点击 <此处内容被屏蔽>插入导线<此处内容被屏蔽>,即可出现可接线的叉叉(接点)

网友B:
这个要设置对象捕捉最近点

网友A:
插 入 导 线,怎么连这个也屏蔽啊。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