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LENZE不定时报OC1,有兴趣的来一起讨论下

楼主(2013-07-23):
对于LENZE82系列的变频器,感觉用的时间长以后,不定时会报OC1,而且集中在4.0K-11.0K的机器上,1.5K和2.2K机器上没遇到过。有时候会一上电就报OC1,有时候是运行个几秒钟再报,有时候则是运行很长时间才报,估计是哪里软故障了,有时候这里焊焊,那里弄弄,好像又可以了,属于一头雾水的情况,象OC2-OC6好像基本能解决的,而且不定时报警只有OC1,真是奇怪了,有谁也碰到的,一起来讨论下,会哪里有问题。

楼主:
看来各位运气都不错,至少没我碰到这种怪问题。

网友A:
一般是检流器件坏了,没修过这类机器,不知道是什么检流方式,从检流器查器,其次是检流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