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船舶冷藏库温控制系统稳定性要求

楼主(2013-07-23):
刚接手冷藏控制系统,对于冷藏控制冷库温度的稳定性还是有点陌生,附件中含约克冷藏控制经典方案。该附件主要讲述了对于冷藏控制库温的系统稳定性,防止压缩机频繁启动,特此做的个设计。希望在这论坛里能遇见做冷藏高手学习下。如何控制库温温度和盘管温度化霜之类的技术问题。谢谢!

网友A:
我想下来看看,是否可以看懂冷态控制。

网友B:
冷库没用过,不过你所说的稳定性,即防止压缩机频繁启,其实很简单,可以类似于水压的稳定,空调温度的稳定,以及其他类似的稳定问题。

所谓稳定,避免频繁启动,其实就是设定一个可以接受的区间,对于你所需要的是,这个区间就是温度,假定温度区间是--18℃到--15℃,也就是说当温度在此区间内,压缩机将维持现状,即原来是启动的,仍然启动,原来是停止的,仍然是停止。

当温度低于--18℃时,压缩机卸载,当温度高于--15℃时,压缩机加载。

区间大,可以避免压缩机频繁启动,但温度偏差较大。而区间小,温度偏差小,但压缩机频繁启动。

因此,这个区间应该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网友B:
刚刚才知道,你的设备是YORK,YORK冷库没用过,但YORK空调用过。

根据我们的实践,YORK称不上经典,只能说:设计水平太臭,感觉就象一个刚出道的人设计的方案,运行中尽出现一些低级错误,现在我们已经将YORK空调电路板换成了PLC,目前已运行一年,效果比他原来的还要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下来看看,是否可以看懂冷态控制。

网友D:
有意想更多的了解下冷态控制,求附件金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才知道,你的设备是YORK,YORK冷库没用过,但...

以往PCB单片机控制没有太好的效果,该用于船舶的冷藏冷库控制,一般3个到5个冷库不等,根据您上面所说的系统稳定,就是为温度设定个上下值的区间,如设定值-20度,上下值取直正负5度偏差,当温度-20+5度时,电磁阀打开。当温度-20-5度时,电磁阀关闭。在船舶冷藏空调领域,约克的冷藏控制系统稳定性在船舶界是有优势的,一直在同行里,他的控制算经典控制方案,我们也效仿约克的来做系统,不过一直没有约克PLC冷藏做的优越。这也是我在船舶冷藏里听各设备厂家的信息。不过要学会冷藏设计系统稳定,公司还是要求借鉴约克的库温控制设计方案,也就是读懂我附件里的系统曲线图。它分master room 和 slave room。还要仔细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意想更多的了解下冷态控制,求附件金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