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控制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7-23):
本公司的ABB变频器控制电机,在自动运行时突然停止,切换到手动运行变频器也没有输出,需要将变频器切换到本地控制,给定的速度运行变频器后,再手动运行变频器正常。PLC程序监控没有异常。

网友A:
楼主看看变频器有没有什么报警信息

是否是过载呢?

网友B:
       手自动都不行,检查下输入端子的信号---是不是真正送到了变频器的输入端端子--就是控制起停的那个,或许是外部继电器坏了,信号都没有送到端子。

      面板可以启动,说明变频器本身没有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变频器有没有什么报警信息是否是过载呢?

 变频器本身没有报警信息,过载可以排除,空载时也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自动都不行,检查下输入端子的信号---...

 回来检查下端子接线,希望是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