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按着按着自动重启了

楼主(2013-07-23):
触摸屏按着按着自动重启了,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B:
电源接线端子松动?

楼主:
台达

B04S2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台达B04S211

网友C:
那是屏有问题了吧;

一直这样还是偶尔;

网友D:
不能瞎按。估计是误触发重启键或者电源松动了,抖动了一下导致重启。

网友E:
电源松动了吧

网友F:
这个不奇怪 :我用西门子的触摸屏经常性发生这种问题,台达至少才发生一次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能瞎按。估计是误触发重启键或者电源松动了,抖动了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奇怪 :我用西门子的触摸屏经常性发生这种问题,台...

    你们用的是不是帖牌的山寨贷呀,我们用的 30 多台MP370,一直正常,只是有几条触摸失灵更换触摸板了,你的台达屏是一直这样还是偶尔?建议检修

网友I:
软件是dopsoft 1.01.04吗?试试选择“工具”菜单 / “更新韧体”,否则向技术支持咨询:(025)-833465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屏有问题了吧;一直这样还是偶尔;

 一直这样。。。两台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奇怪 :我...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软件是dopsoft 1.01.04吗?试试选择“工具...

 软件是dopsoft 1.01.0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接线端子松动?                  ...

 电源检查过了,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