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熔体快速铠装热电偶的测温原理及检定方法

楼主(2013-07-23):
金属熔体快速铠装热电偶的测温原理及检定方法

一、测温原理

热电偶是用两种不同成份的导体焊接在一起,两端温度不同时,在回路中就会有热电势产生,因此热电偶是通过测量电势从而测量温度的一种感温原件,它是一种变换器,它能将温度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再由显示仪表显示出来。

热电偶测量温度的基本原理是热电效应,将两种不同成份的金属导体首尾相连接成闭合回路,如两接点的温度不等,则在回路中就会产生热电动势,形成热电流,这就是热电效应。铠装热电偶就是将两种不同的金属材料一端焊接而成,焊接的一端叫做测量端,未焊接的一端叫做参考端,参考端在使用时通常恒定在一定的温度(如0oC)当对测量端加热时,在接点处有热电势产生。如参考端温度恒定,其热电势的大小和方向只与两种金属材料的特性和测量端的温度有关,而与热电偶的精细和长短无关。当测量端的温度改变后,势电势也随之改变,并且温度和热电势之间有一固定的函数关系,利用这个关系就可以测量温度。

二、检定方法

金属熔体快速铠装热电偶的检定方法及装置。该装置主要由一能容纳两只被测偶端部石英管的扁加热线圈、两只与被测偶形状相同的铠装热电偶及相应的控温显示输出装置构成。检定方法是首先利用两只校准热电偶找出扁加热线圈中使这两只校准偶热电势相同的点,用被检偶取代其中的一只校准偶,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待被检偶的读数稳定后与校准偶的读数相比较即可知被检偶的量值是否准确。此方法提供了快速测温热电偶的实验室检定手段,可对快速测温热电偶在多个温度点上进行测试并作出全面的评价。

该检定方法的特征是:1. 该装置是由一扁加热线圈、一对校准铠装热电偶及控温显示输出装置构成。2. 检定方法是先将两只校准热电偶从加热线圈两端相对插入,使铠装热电偶热端接触,通过改变校准热电偶在加热线圈中的位置使两只校准热电偶的热电势相同,用被测快速热电偶取代其中一只校准热电偶,读取其稳定状态下的热电势值与校准热电偶热电势进行比对即可知被测快速铠装热电偶的准确度。

网友A:
用哪个雷泰的测温装置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