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能实现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吗?

楼主(2013-07-23):
您好:

        各位师傅,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用继电器我可以做出来,但是,用plc控制,我怎么也做不出来。

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二!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高建伟

网友A:
PLC里的梯形图横着看不就是竖着的电气原理图么?

在不用特殊指令的情况下把你的电气原理图横着放就是你需要的PLC程序了!

网友B:
你可以将继电器控制做出来,那你就把图纸贴上来,可以根据你的继电器图,改写成PLC图。

网友C:
继电器电路完全照搬的程序,就算能用,也绝对不是一个好程序。

单按钮启停有很多种办法:

楼主可以看手册即可自行解决,不要始终停留在继电器电路照搬上。

比如计数器控制,交替输出。。。

网友D:
用计数器吧,按一下正转,在按二下反转,不要着急,慢慢来

网友E:
按钮做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脉冲处理,然后该脉冲往一个寄存器进行加一处理,直接用你该寄存器的最低位做输出即可

楼主:
小弟明白了!谢谢各位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里的梯形图横着看不就是竖着的电气原理图么?在不用...

网友F:
你可以将继电器控制做出来,将其倒下来就是 PLC 的梯形程序图,然后再加优化就行 !

网友G:
这样的程序在PLC中应用很多,而且PLC做起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