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07-23):
今天遇到一个以前从没见的变频器故障,一个安川A1000 22KW,停电几小时后送电,这个变频器指示灯亮而面板无显示,等了五六分钟才显示,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有延时?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变频器的辅助工作电源出现问题或者CPU异常导致系统复位时间过长导致

网友B:
       面板的电来自主板,主板的电,来自内部的电源板,电源板的电一般取自直流电源,直流电源的电来自电容。所以建议检查--直流母线的电压是不是正常,正常时间是不是很久,假如不正常--检查充电接触器及其充电电阻;正常的话--测试到主板上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当然主板本身有问题也是可能的。

网友C:
10V电源有问题,一般面板供电都为10V

网友D:
  如面板无显示能正常工作的话,可能是不是你的面板显示板内部也有问题!

网友E:
换一个面板就好了啊、、、、、

网友F:
把控制电源板和控制板低压电容挨个换一遍,估计就好了。

网友F:
提示是电解电容哦,不要把贴片都换了,那你就比所有人都牛了。

网友G:
检查电解电容,看下容值是不是减少超过30%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面板无显示能正常工作的话,可能是不是你的面板显示...

支持!

网友I:
电解电容充电慢的问题吧。

楼主:
面板无问题,换过面板试过

楼主:
面板无显示,变频器无反应,测试到主板上的电压是正常。

网友J:
重点查下开关电源,这种故障到我手上就几分钟的事。

网友K(2013-10-25):
开关电源起动电容容量变小,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L(2014-02-04):
我也遇到此情况(送电不显示等5分钟左右听到继电器吸合声音后正常使用),量了全部10微法的电解容都是15μ法(都是拆下量的),没有发现异常的。不知下一步怎么办了

网友L:
是能士变频器15kw的

网友M:
检查开关电源几路输出是否都正常。

网友N:
显示正常后变频器能正常工作吗? 多试几次,如果能的话估计辅助电源出了问题吧。充电回路,辅助电源,还有小板的电解是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L:
显示后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检查电解电容,看下容值是不是减少超过30%

网友P:
是的,应当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检测有关的电解电容,更换之,

网友Q(2014-03-13):
把开关电源输出的+15V  -15V  5V 的电容换掉

网友R:
开关电源问题,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S(2014-09-25):
学习一下,顺便那点积分

网友T(2014-11-20):
这种问题很麻烦,引起的原因或许很小,但是带来的结果却很严重

网友U:
很简单,主板到控制板的排线松动了

网友V:
电源板  电解电容性能下降   检查相关电容

网友W:
觉得2楼讲 蛮有道理的, 不妨试下

网友X(2015-06-21):
学习学习  长点见识

网友Y(2021-09-17):
电源板电解电容检查下

网友Z(2021-12-05):
估计是电源电路的问题,概率大一些

网友AA:
面板电容要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