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次高压电机烧坏后续

楼主(2013-07-23):
高压电机烧毁后,因有一台刚修的电机,连夜换上后,两台在一起的高压变频无数据,通讯不上,使用现场调试正常。此通讯使用的一根双绞屏蔽线,高压变频控制器上通讯口是RS422,到后台机使用RS422转RS485通讯。使用万用表422对地口一台为2.38V,另一台为4.3V,而此口是在5V以上通讯才正常,从而判断通讯板坏。是什么把通讯板烧毁的除非串上高的电压,查线此通讯线与高压线及AC380V电全混在一起,分析可能电流不平衡产生附加电压所致,另外施工时电焊机搭铁线打在电机附近传入(不知对否)。处理把通讯线穿管挂起,更换了通讯板后正常。

网友A:
高压变频器的通讯线--很难与高压线走一起的吧,控制柜和进线柜很远的,当然天才的仍要弄一起也不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变频器的通讯线--很难与高压线走一起的吧,控制柜和...

 是的,接手时都安装好了,一直运行着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