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单元炸机图

楼主(2013-07-23):
电网波动,保险击穿,一台高压变频的单元炸了,IBGT坏了两个,旁路旁不上,线路全炸断,以后怎么搞愁人。

网友A:
英飞凌的IGBT,炸了就换个嘛。建议弄整个单元做备件。

网友B:
  是不是断电后开机时炸 !

网友C:
感情这么脆弱啊,保护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断电后开机时炸 !

 不是正在运行着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情这么脆弱啊,保护没起作用?

 保护起作用了,单元驱动故障,电网电压瞬时到了8.5KV,另外6台没事。

网友D(2013-11-20):
看这样子是智光的吧,可以换备件运行,然后再修复。炸机在高压的功率单元故障里面比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