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气体来选择气体报警器和气体检测仪产品?

楼主(2013-07-23):
气体报警器和气体检测仪广泛被应用于石油、化工、生产、冶金、宾馆、制药等行业,并取得了广大用户的肯定,对气体泄漏引起的安全事故的发生有所改善。愿你我共同努力,建造一个安全生产生活环境。

目前,随着制造技术的发展,便携式多气体检测仪(复合气体检测仪)也是我们的一个新的选择。由于这种检测仪可以在一台主机上配备所需的多个气体(无机/有机)检测传感器,所以它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相应快、同时多气体浓度显示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泵吸式复合式气体检测仪的价格要比多个单一扩散式气体检测仪便宜一些,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这类检测仪时,最好选择具有单独开关各个传感器功能的仪器,以防止由于一个传感器损害影响其它传感器使用。同时,为了避免由于进水等堵塞吸气泵情况发生,选择具有停泵警报的智能泵设计的仪器也要安全一些。

楼主:
使用气体检测仪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注意经常性的校准和检测。

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也同其它的分析检测仪器一样,都是用相对比较的方法进行测定的:先用一个零气体和一个标准浓度的气体对仪器进行标定,得到标准曲线储存于仪器之中,测定时,仪器将待测气体浓度产生的电信号同标准浓度的电信号进行比较,计算得到准确的气体浓度值。因此,随时对仪器进行校零,经常性对仪器进行校准都是保证仪器测量准确的必不可少的工作。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很多气体检测仪都是可以更换检测传感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检测仪可以随时配用不同的检测仪探头。不论何时,在更换探头时除了需要一定的传感器活化时间外,还必须对仪器进行重新校准。另外,建议在各类仪器在使用之前,对仪器用标气进行响应检测,以保证仪器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

楼主:
2)注意各种不同传感器间的检测干扰。

一般而言,每种传感器都对应一个特定的检测气体,但任何一种气体检测仪也不可能是绝对特效的。因此,在选择一种气体传感器时,都应当尽可能了解其它气体对该传感器的检测干扰,以保证它对于特定气体的准确检测。

楼主:
3)注意各类传感器的寿命:

各类气体传感器都具有一定的使用年限,即寿命。一般来讲,在便携式仪器中,LEL传感器的寿命较长,一般可以使用三年左右;光离子化检测仪的寿命为四年或更长一些;电化学特定气体传感器的寿命相对短一些,一般在一年到两年;氧气传感器的寿命最短,大概在一年左右。电化学传感器的寿命取决于其中电解液的干涸,所以如果长时间不用,将其密封放在较低温度的环境中可以延长一定的使用寿命。固定式仪器由于体积相对较大,传感器的寿命也较长一些。因此,要随时对传感器进行检测,尽可能在传感器的有效期内使用,一旦失效,及时更换。

楼主:
4)注意检测仪器的浓度测量范围:

各类有毒有害气体检测器都有其固定的检测范围。只有在其测定范围内完成测量,才能保证仪器准确地进行测定。而长时间超出测定范围进行测量,就可能对传感器造成永久性的破坏。

比如,LEL检测器,如果不慎在超过100%LEL的环境中使用,就有可能彻底烧毁传感器。而有毒气体检测器,长时间工作在较高浓度下使用也会造成损坏。所以,固定式仪器在使用时如果发出超限信号,要立即关闭测量电路,以保证传感器的安全。

楼主:
表常见气体传感器的浓度检测范围、分辨率、允许浓度和最高承受浓度(ppm)

传感器检测范围分辨率TWA最高浓度一氧化碳0-5001251500硫化氢0-100110500二氧化硫0-200.12150一氧化氮0-2501251000氨气0-50125200氨化氢0-100110100氮气0-100.10.530VOC0-100000.1-无限制

总之,气体检测仪和气体报警器设备是防止气体泄漏对人体或生活生产环境造成火灾、中毒等事件发生的安全保障,可以有效避免不安全事件的发生,在气体易泄漏的环境中安装和使用各种气体检测仪和气体报警器产品是必行之举,只有选择合适的气体检测仪和气体报警器产品,才能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