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M-CPU13连接线问题

楼主(2013-07-23):
最近搞到了一个CJ1M-CPU13的欧姆龙PLC。想自己做一根232的通讯线和电脑连上,应该怎么做呢?求助!

网友A:
plc侧                电脑侧

2      --------        2

3      ---------       3

9  --------------     5

4和5相连         4和6相连,7和8相连

网友B:
plc侧                232端口侧

2                            2

3                            3

9                            5

4和5相连

 4和6相连

7和8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