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安装了drive es basic还要安装drivemonitor吗

楼主(2013-07-24):
最近在学习6SE70,想问下各位高手关于drive es basic和drivemonitor通讯的问题。
目前这两个软件我都没有安装,想问下是不是安装了drive es basic就不用安装drivemonitor。
自己也大概了解了下,drive es basic可以集成在STEP7里面,那是不是就是通过DP组态然后对变频器参数进行修改,要是我就是单独对6SE70的参数进行修改,用drivemonitor不就完了嘛?
问题1:安装了drive es basic是不是就不用drivemonitor?drive es basic是不是集成了drivemonitor?
问题2:假如安装了drive es basic 用DP通讯的话,只要我的MPI电缆和PLC连上,是不是就可以对变频器修改参数。
问题3:drive es basic和drivemonitor除了通讯和设置方式不一样,还有什么其他区别吗?drive es basic有好几个G,drivemonitor才几百兆。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没有用过 这个系列变频,不是太清楚,期待高手 !

楼主:
自己再来顶一个…………

网友B:
都要装的。

一个是组态编程工具,另一个是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