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模屏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我想请问的是:plc一般都有仿真软件,触模屏有吗?谢谢。

网友A:
用过维纶的触摸屏;

可以离线和在线仿真的;可以简单检查错误的;别的触摸屏没有用过,用过也有吧;

网友B:
  屏也有仿真软件,SIEMENS 的也有 RT

网友C:
三菱触摸屏也有仿真 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D:
信捷触摸屏也有的,可以脱机仿真,连接仿真

网友E:
台达的也可以离线模拟

网友F:
一般的都支持仿真,西门子,台达,威纶通,信捷,MCGS等,都有仿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都支持仿真,西门子,台达,威纶通,信捷,MCGS...

网友H:
你这问题反了吧,我见过的几乎是所有触摸屏有仿真功能,但PLC不一定有仿真。像维纶 步科 禾川 信捷等PLC的仿真我现在还没找到,希望有这些仿真的朋友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