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P2000应用求助

楼主(2013-07-24):
    各位高手,小弟近日随同公司师傅去一个采砂船上帮助调试变频器,采砂船采用水泵抽湖底泥沙,冲进筛子中,再有筛子将过滤好的沙子送进斗车里。全套系统基本就是变频器+电机。V/F控制。大概采用了12台台达CP2000变频器。经过一天调试,大部分变频器都可以良好运行,但是控制四个筛子的变频器中有两个仍存在问题,会不定时的报错过电压,复位后上电 频率加至十几HZ便会报错过载,这期间筛子仍会继续转动,只有等筛子速度降下来后,再上电才可以。   调节了各种参数效果都不明显。

网友A:
有可能是真的过载,你测量运行电流了没有。

网友B(2013-08-23):
这个现场由于采砂现场太复杂,导致负载有时候出于过载状态,同时发电机供电的不稳定也是其中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