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系统函数!SetDevice( )

楼主(2013-07-24):
最近使用昆仑通态的屏,发现有这些现象,向高手请教:

1:在电脑上模拟时,图片显示正常,而下载到屏上后就没有图片,模拟是不是假的?(图片格式JPG)

2:系统函数!SetDevice( )在运行策略里做读写可以用,而到窗口用它做事件(不管是窗口事件还是对象事件)就会死机,做循环脚本就一直没反应直到窗口退出,为啥呀?

3:做TCP通讯后,写入值时键盘老是显示马赛克,去掉TCP就好了,还有为什么画面反应始终感觉不利索,拖泥带水(做个简单的测试程序也是,尽管有很少的数据交换量,也感觉不到屏触摸的灵敏性,始终是要等待);

4:跟单片机做通讯,单片机的数据全部是整型的,要在屏显示带小数点(用威纶通、台达做都很简单),昆仑通态怎么做呀(除了用通道处理和设备命令,因为数据交换量很多,通讯已经很慢了,设备命令要进行读写数据的转换,这样脚本太多)?

楼主:
 此贴发出好长时间了,没人帮忙解答,昨天昆仑通态的技术来了,进行验证后发现1(JPG格式图片不支持)、2项(窗口部分不能用设备命令)是存在的;3项经昆仑通态技术处理,没马赛克但反应还是不理想;4项、与单片机通讯,对通讯速率有要求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通道处理不是什么好东西,影响通讯速度的,设备命令能控制通讯,但牵扯到数据格式转换的事

网友A(2015-10-10):
佩服楼主,13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了。今天想用电脑模拟触摸屏,和实际PLC连接,使用 setdevice,可是还不会用

网友B(2018-08-31):
慢,就一个字,痛彻领悟。

网友C:
可以换换其他家的产品试试,现在做这行的有很多的,有北京迪文,有深圳拓普微等等,不妨可以换换别人家的试试。

网友D(2019-09-10):
楼主,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使用setdevice函数时候反馈的状态是2呢?这个到底是怎么使用的啊?

!SetDevice(设备0,6, "Read(3,1,BT00=data1) ")

data2=!Val( data1)

是不是这样写的。

网友E(2022-10-09):
01 10 00 0B 00 01 02 00 01 66 EB

!SetDevice(设备0,6,"WriteP(4,11,WUB,1,00 01)")

上面可以

下面不行

那位给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