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急切求助

楼主(2013-07-24):
工况描述:现有一机构由摄像头、移动台及横竖轨道组成。工作时摄像头固定在移动台上,而移动台可沿轨道上下左右移动,这套机构设置在架子上,目的是通过上述部件的有目的的移动完成监控过程。目的:通过无线网络用您所提供的机器组网并驱动相关设备,使我能够在办公室对架子进行监控。要求:1.可以使摄像头拍摄的视频清晰地无线传输到办公室电脑,            2.可通过办公室电脑控制轨道上的移动台进行上下左右移动。            3.可通过办公室电脑调整摄像头焦距及辅助灯光的亮度,便于观察。请各位老师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无线供电,很难很难!

传输信号,能源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B:
移动的机构在布线方面可选用坦克链或导轨滑轮作为载体,线缆的抗折弯性要好!我们有这样使用,一直比较稳定:升降高度2米左右,配线在坦克链里; 左右移动距离15米左右,配导轨滑轮,所有线缆都固定在滑轮上移动,接回配电柜。成本经济!

如果你要无线驱动的话,电源方面:马达得选直流的,导轨得另外加工,区分正负极,配送动力电源是必须的,小功率小电流应该可以!启动/停止的控制是不了的;  信号控制方面:无线或远程控制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只是完全不用非直流电对电气元件的选型多少有影响。

摄像头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的机构在布线方面可选用坦克链或导轨滑轮作为载体,线...

 首先感谢两位回复,信号传输改为有线,现在关键是找一厂家能提供步进电机驱动及视频信号的一体化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