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340求助

楼主(2013-07-24):
要求:开始运行后 电机1通电3秒后电机2通电,停止时电机2先断电5秒后电机1再停电,求帮助,我自己只能做到开始运行后电机一通电三秒后电机二通电,但是按停止时二个电机一起断电。

网友A:
停止时候用断电延时指令啊;

都是用的定时器;

楼主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止时候用断电延时指令啊;都是用的定时器;楼主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A:
停止你都没处理啊,两个停止一样;后面一个停止要处理一下,类似电机延时输出;

网友B:
刚才编的   是否适合工况

网友B:
奥 刚才仿真把时间都设成10s了  忘改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 刚才仿真把时间都设成10s了  忘改回来了

弱弱的追问一下,只有一个开始按钮(start)一个停止按钮(sto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aojie0723--王者之师 奥 ...

 肯定是一个开始一个停止啊,

因为第二个电机停止条件是在第一个延时之后,其实也是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这个我就可以理解为STOP2不用赋予地址了么?如果没有地址STOP2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对么?我是菜鸟,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见谅。然后菜鸟先按照二位前辈的方法做一下,然后去PLC那试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引用 harry1126...

 每个都需要地址的啊,地址类型可以是%MW100.0 记得好像是这样的吧;只要地址一样就行吧;

网友B:
 启动 停止为一个啊,启动、停止也是要赋予地址的啊,比如%I0.1、%I1.0 等,

图中 run stop为启动停止

run2  stop相当于中间变量

MOT1 MOT2 为2个电机的输出

网友C(2018-09-10):
这是我自己编写的程序,请指教一下,我这里仿真打不开

网友C:
QQ截图20180910165316.png这是我自己编写的程序,请指教一下,我这里仿真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