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 PLC走总线控制伺服

楼主(2013-07-24):
请问西门子300plc 走总线控制伺服,是通过通讯利用伺服控制器本身自带的位置和速度模式,来实现对伺服的控制吗?例如,通过设置控制器相关参数,PLC给控制器一个信号,伺服进行回原点,走设定的脉冲等。还是有其他的控制方式?

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进群:322767219,欢迎交流,广告者勿进

网友B:
  不错,这个就是伺服变频器的优点,在变频伺服中做程序,然后 PLC 总线发送数据给变频,变频自己进行运算进行正常运行,减少 PLC 的负载 !

楼主:
谢谢指教!我明白了!

网友(2013-09-16):
lust的伺服可以接脉冲信号控制位移和速度,也可以接模拟量信号控制速度或转矩,

还可以通过Profibus总线来控制,lust伺服驱动器内有一个据说是类似PLC的一个控制器(不是主控制器哦),先写好这个PLC程序,然后通过总线接收数据和命令,就可以控制伺服驱动器了,这个PLC程序和一般的PLC程序不同,不是周期循环执行的,需要你自己编程构成循环,用于采集信号和控制流程,里面可以控制伺服定位、速度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