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外壳带电

楼主(2013-07-24):
大家好:昨天遇到一情况,车间内停电维修,发现零线带电,用试电笔测有电。用试电笔测变压器三相输出有两相有电,一相不亮,零线氖泡灯亮,用万用表测电压均正常,零线对地110伏,不知何故,请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试电笔不亮的那一相接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试电笔不亮的那一相接地了!

网友C:
  现在是你的试电笔不亮的那一相接地了!检查线路 !

网友D:
有一项和零线搞反了,注意检查一下

网友E:
变压器连接组别及容量是多少?

网友F:
应该是有一相接地,儿零线悬空了,比较危险,仔细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G:
可能有一相线断了,检修不是变压器断电的吗?然后要放电的,挂接地线,才能作业的啊!不然要闯祸的!幸亏没出事!

网友H:
零线断路,不同相单相负载没有断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能有一相线断了,检修不是变压器断电的吗?然后要放电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有一相接地,儿零线悬空了,比较危险,仔细查一下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