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PLC300和组态王的连接。

楼主(2013-07-24):
S7自带MPI驱动,可以和S7成功通信。

组态王6.53是用COM口和300连接,找不到USB选项。

插上300MPI通信线后在电脑设备管理器端口找不到该设备.驱动。

新手求帮助.谢谢  怎么和组态王通信。

网友A:
你的通信方式MPI?

那么应该是485,组态王安装在台式机上,需要买个USB转485;

用PLC编程电缆是连不上的;

网友B:
如果不走网络,用PPI电缆就能联上。

网友C:
 S7自带MPI驱动,可以和S7成功通信。

你的组态王用的应有 USB 转的 COM 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S7自带MPI驱动,可以和S7成功通信。你的组态王用...

设备管理器就是没有端口号啊,不知道为什么。求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
200PPI通信线可以看到驱动和端口号。MPI为什么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