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里面的这个梯形图在西门子里面怎么写?

楼主(2013-07-24):
上面的三菱的,下面的西门子的,西门子里面我这样写怎么编译有错呢?

网友A:
 现个 P 不需要重复使用 !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像这种逻辑关系,都是要避免的。

根据楼主的图理解是否可以这么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像这种逻辑关系,都是要避免的。根据楼主的图理...

为什么要避免啊,我在三菱里面仿真,这样的程序很正常的啊,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像这种逻辑关...

 规则不一样罢了,200有它自己的规则。例如:你可以试试,同一个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并联,这个在三菱等日系司空见惯,对于200就不行,编译有错,200必须分开写。

网友D:
规则不一样罢了,200有它自己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