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离线模拟问题

楼主(2013-07-24):
欧姆龙PLC程序离线模拟时出现下图情况,不能模拟,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已经在线调试过了。软件用CXOneRemover卸载后重装了还是这样。

网友A:
先按F7编译一下,仔细查看编译结果,看有没有异常或错误提示!

符号,说的应该是数据地址,数据类型,注解以及机架位置,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去找原因!

在菜单“工具”--“选项”里有个“符号”的设置项,如果确认用过,可以选择“初始化设置”再看看!再不济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F7编译一下,仔细查看编译结果,看有没有异常或错误...

谢谢!原来的电脑是可以模拟的,换了台新电脑就不行了,也没有改什么设置。难道真是电脑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