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不能驱动变压器

楼主(2013-07-24):
用变频器能不能代替稳压功能驱动变压器?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其实是PWM调制的直流电,因此用变频器驱动变压器发热特大,谐波处理极为复杂

楼主:
电缆行业退火设备也有用MM440的,让变频器等效成调压器,控制变压器(380-60)的初级线圈,次级电压经过3相全波整流后,加热铜丝发热,达到连续退火的目的。
 变频器主要参数设置 1300=19
 最小频率,与最大频率=50HZ
 加减数度时间=0.1S

 1330为独立的电压给定源。

这个帖子准确吗?

楼主:
选变频器充当调压器还是可以的。
 尤其是变频器接变压器后,用低压加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异步电机原理上也可以认为是变压器,只不过没有滑差、没有转子的反电势而已。变频器输出端加上电抗器就更好了。通过BiCo((P1330)直接控制、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B:
有用变频器驱动变压器,控制多台带电容单相电机,用了一年多没有出问题!变压器温度也就40摄氏度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缆行业退火设备也有用MM440的,让变频器等效成调压...

楼主:
变压器出现啸叫声音怎末处理,请高手指点!

楼主:
输出电压一样全桥滤波直流电源和开关直流电源能不能混用,使用中应该注意什么,请有使用经验的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