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5 能离线仿真吗?能和STEP 7 MicroWIN 同时安装吗?

楼主(2013-07-24):
STEP7 V5.5 能离线仿真吗?就是我没有PLC想在软件上仿真程序是不是对的,有官方的仿真吗?

能不能和STEP 7 MicroWIN 同时安装?

网友A:
1、仿真软件为PLCSIM,需要授权

2、和200的编程软件可在同一台PC内共存。

网友B:
装好授权就可以用了,没有装之前的仿真图标是灰色的,不可用的

网友C:
1、S7 300 编程软件的仿真软件为PLCSIM,单独安装集成在 S7 软件中,但运行是需要授权

2、300 和 200 的编程软件可在同一台PC内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