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S11 报警

楼主(2013-07-24):
有一台东芝VF-S11变频器。上电就报警ETYP。意思是“变频调速器型号错误”。不知道是那里的故障,恢复出厂设置后,还是这样。不知那位师傅了解这个故障,还望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故障码ETYP;

失效码是0029;

变频调速器型号错误;

核对一下型号参数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码ETYP;失效码是0029;变频调速器型号错误;...

我把参数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