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轴承的选择考虑因素

楼主(2013-07-24):
  SKF轴承的选择必须考虑三个主要因素,限制了生活的速度要求,预计吸收的工作量,这是选择轴承的性能,必须满足三个要求。

  限速是允许的最大运行速度轴承,超过这个限制,轴承的工作温度将升高,润滑剂干燥,导致轴承卡住,所以在选择接管轴承轴承转速限制最大运行速度比预定10%是适当的。轴承类型还没有被选中的情况下,它是在安装前轴承的理想位置,轴和轴承座孔的直径和轴承的平均直径的计算半DM,DM倍的最高运行速度,轴承的预- N值10 DMN /不应超过9倍选定轴承的车速限制。

  然而,SKF轴承的车速限制是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直接与润滑相关的。例如,在轴承转速限制N0所列条件下的轴承润滑的油样,油脂润滑的轴承在相同条件下的车速限制是0.8n0,油雾润滑条件比较11.5n0;在给定体积的非重复的循环润滑条件下,连续工作一个小坦克的0.85n0和间歇性的工作,为大罐0.95n0。和N0数值相当于过滤设备的重复循环油润滑的润滑和冷却设备,注意不要到相同的效果,润滑或其他润滑,轴承样品不能采取轴承的实际速度的限制值N0,但应根据具体的润滑,根据上面的例子中,这一比例将乘以一个常数N0,从轴承的实际车速限制值;其次,尽管轴承的实际车速限制已得到增强,通过改善润滑,而是要考虑支付改善润滑设备用品及维修费用,以及润滑设备占地面积等因素,综合权衡的利弊,并做出最好的选择。

  事实上,考虑SKF轴承的车速限制,不仅要考虑类型的轴承,轴承组件构成,如笼的材料,形式设计和印刷工艺因素,有时还必须考虑到,但也与内部轴承滑动摩擦轴承,润滑油储存和维护的滚动运行的稳定性密切相关,有时可以限制速度的要求,对轴承寿命和可靠性要求的关键是综合考虑,通常这意味着90%的可靠性系数很多运行的轴承相同的工作条件,90%的轴承达到预期的工作生活保持正常时,L10。如果你想要更高的可靠性,如96%,这是必要的,降低轴承寿命的要求,如必须降低到L4 L10寿命。

  事实上,使用性能要求,并为主轴轴承,最高要求,整机具有相同或稍高的生活说,生活的时间比最低要求是主轴的检修周期的一部分,并满足主机不会导致主轴系统是太大,经济也更具成本效益的考虑大多数机器的选项,一个先例已经非常成功,以供参考。

  应该强调计算的选择也应考虑到轴承失效的形式,以及磨损,润滑失效,和微磨损等,必须检查磨损寿命,涉及其他故障模式还必须考虑。  注意轴承的疲劳寿命可以预计,不仅具有润滑和磨损寿命,并与安装轴承零件,轴承,轴承的润滑剂,直接关系到三个清洁,但也与形式的印章有关选定的额定SKF轴承寿命的效果,必须提供润滑,清洁和密封条件相适应,以改善这些条件可以增加实际的轴承寿命。

  考虑负荷因素,应注意轴承的负荷的生活是比速度,所以一个多阶段的传动轴,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是放置在一个大的减速后系列更敏感;主轴轴承,如果可能的话,适当的部署外部承重支点之间的距离的作用,并努力减少对主轴轴承的负荷,主轴轴承,并寻求传播在光滑的负载,避免冲击和振动,这就需要安装轴承零件的形状和位置精度足够高,轴承间隙和选择正确的轴承安装精度好。

  选定的SKF轴承的选择和设计计算负荷,更具有代表性的实际工作承重情况,更正确的计算,并因此广泛和深入研究的实际承载情况。  如果都下了很多承重,但仍不能转向,这种状态是比较消极,滚动体和滚道之间将形成并迅速发展成一个小点蚀这么早的轴承故障的缩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验证比当量静负荷选定轴承静载荷承载能力。

  相反,另一种极端的情况下,轴承在高速运转,但不承担负载,因此经常在滚动体滚道滚动滑动,导致在轴承温度,润滑剂的劣化分解迅速增加,轴承会失败很快,所以轴承需要一个最小负载,防止打滑。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考虑设备本身的轴向和径向力,即使是齿轮轴的重量和其他部位的应力组件的重量,他们是计算承担轴承,负载时,下列往往容易被忽略和跳过。  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实际负荷的影响轴承振动明显增加,将增加轴承的大型同轴错误(错位)的实际安装时的实际承重,所以必须计算负载值所需的修订。

文章来源:陌贝网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轴承学问还挺多 刚接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轴承还分很多种,本人用的都是FAG调心轴承

网友B:
我这里用的全是SKF的轴承,价格确实贵,SKF市面上假的太多了,买的时候还是要找准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