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使用变频器,求指导

楼主(2013-07-24):
我现在用的变频器是西门子G120C(DP),而手头的三相异步电机铭牌上写着380V、50Hz、1400r/min、550W、1.55A。我把这些参数输入到变频器中,然后将电机转速启动到1400r/min后观察变频器面板,我发现上面显示的频率为46.7Hz,为什么不是50Hz呢?(46.7Hz应该是根据50Hz对应1500r/min得到的)

另外,我已经将P2000(参考频率)设定为1400r/min,而不是默认的1500r/min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没有去仔细研究,不过实践证明变频50hz比工频的转速要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没有去仔细研究,不过实践证明变频50hz比工...

网友C:
你设定1500就好了 输出就是5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设定1500就好了 输出就是50了

 算了下,你设定成1500真的就可以。(1400/1500)*50=46.7

网友E:
 这个有时可能有点计算方面的错误, 同意 4 楼的说

网友F:
同意 4 楼的计算

网友G:
同意4楼的计算,说明书上有写吧。

网友H:
同意四楼的说法,应该是这样

网友I:
呵呵,矢量控制的是速度,V/F频率控制是频率。频率=速度+转差

网友I:
呵呵,1500是同步转速

网友J(2013-12-25):
好像可以卸掉负载只让它带电机变频器可以自学习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同意4楼的计算,说明书上有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