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LP系列的PLC能与信捷触摸屏通信么,求助通信接法,谢大侠了!!!!!!!!

楼主(2013-07-24):
科威LP系列的PLC能与信捷触摸屏通信么,求助通信接法,谢大侠了!!!!!!!!

网友A:
  这个不会,只能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只能帮顶

  感谢你的帮顶

网友B:
可以的 我们都是用的科威的plc 触摸屏信捷tp-460的 看下他的说明书就可以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们都是用的科威的plc 触摸屏信捷tp-46...

好类!

网友C:
可以通讯的

QQ 380311035

网友D(2020-11-09):
设置对了 连线对了不可能通讯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