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1s读取台达变频器B数据

楼主(2013-07-24):
我在做三菱fx1s与台达VFD-B通讯,能够写入数据但是怎么都读不出来,每次独到的都是和发送的一样

发送的 H3A H01 H03 H20 H01 H00 H02 HD9 H0D H0A 用的是ASCII 7N2 模式

求做过的前辈帮助

网友A:
台达变频器采用的是RS485方式,需要设置好相同的通讯参数和不同的通讯站号,然后使用MODRD指令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变频器采用的是RS485方式,需要设置好相同的通讯...

 你用的是台达的plc指令,我用的三菱fx1s,不一样,请问三菱的plc该怎么破

网友B:
顺道跟着大家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C:
有个问题你可能要搞清楚,FX1S是通过什么硬件接口与变频器通讯的?

你前面说到了,自己发送读的指令怎么会变为PLC接收到的指令数据呢?

因为PLC的发送跟接收没有区分开,这边指令一出,立马回到PLC的接收端了

你这个最好改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