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well貌似架构变了工艺不变,有必要购买Z87主板吗?

楼主(2013-07-24):
RT RT 请熟悉的大神解答

网友A:
   看个人喜好了,如果是买台式机的话,个人觉得性能提升不明显。如果是笔记本在功耗和待机方面值得期待。

   目前市面8系列主板主要有Z87、H87和B85,其中B85性价比神器不解释,而Z87目前位置比较尴尬,首先它搭配非K的i5/i7没有倍频可超,外频超频又限制大,废了;而搭配K系列,由于多个厂商都<此处内容被屏蔽>了H87/B85的倍频超频,因此Z87只剩外频超频优势,瘸了;最后磁盘动态加速对台式机用户基本无意义,坑了。
   如果想要体验Z87的话建议购买性价比高一点的,比如昂达,翔升性价比都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