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什么意思呀,想要两个之间加个延时

楼主(2013-07-24):
触摸屏:

BITON({Link1})1@Y21

BITON({Link1})1@Y22

宏指令什么意思呀,想要两个之间加个延时

网友A: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置位Y21和Y22(相当于PLC的SET指令),最好还要有复位BITOFF(相当于PLC的RST指令)。

Delay(200)      #延时200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置位Y21和Y22(相当于PLC的SE...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