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制供电

楼主(2013-07-24):
三相五线制是不是国家强制规定的。

网友A:
等专家来解答

网友B:
正确的说法是TN-S供电系统,多个标准都提到过。不是强制规定,只是供电系统形式之一。

网友B:
在工厂低压供电系统中,采用的都是TN系统,多数是TN-C,少数TN-C-S,TN-S更少。

网友C:
   三相五线制有两个零线(工作零线、保护零线),它是防止三相四线制零线因机械强度不够而断裂后单相设备和所有保护接零设备产生危险电压。

网友D:
三相五线制(TN-S)的强制性是有针对性的。工厂配电可以是TN-C、TN-C-S、TN-S,TN-C是三相四线制,目前主要用于主干馈电,无单相220V负荷时,N可以做接零保护,有单相负荷时,不可以做接零保护,因此一般很少使用。TN-C-S系统是目前应用最多的,即经济,保护也比较可靠,即馈电用三相四线制,进入车间总配电柜后,进行全等电位重复接地,产生PE保护线,从车间总配电柜配出的线路采用三相五线制,PE是保护接零专用线,N线在配出车间总配电柜后必须与大地绝缘,否则当分配电箱安装有漏电保护器时,有时会莫名其妙的跳闸。TN-S为三相五线制,是表示馈电、配电全部采用5根导线,其中PE在车间总配电柜处重复接地,保护可靠,但造价高,一般在工程建设施工临时用电现场是强制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相五线制(TN-S)的强制性是有针对性的。工厂配电可...

楼主:
本人所在地区民用供电以规定为三相五线制,入户一定要安装漏电开关,零线与地线分开。

网友F:
我们就是TN-S三相五线式供电,这样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