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300有没有故障检测继电器啊?

楼主(2013-07-24):
最近在设计一个液压机的程序,由于是新手很多不懂,老工程师是用欧姆龙和三菱的,对西门子的PLC不是很了解。背景交代完毕,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当传感器等检测器件出现故障了,西门子PLC内部有没有故障检测继电器,就如同欧姆龙里面的2009.X一样的功能呢?传感器内部是没有故障发讯装置的。用的是cpu315-2DP

网友A:
传感器信号--送到变送器,然后变送器变成标准信号,比如4-20mA的信号,假如传感器坏了,来的信号低于4或者超过20,你可以在程序做个小程序检测这个信号,不在4-20mA内的,就判断是信号源故障--然后你就可以去检查传感器故障还是变送器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信号--送到变送器,然后变送器变成标准信号,比如...

  完全同意, 自己做个比较,超过这个工程范围值都报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