铠装电缆的铅包皮与钢带如何接地?

楼主(2013-07-24):
   铠装电缆的铅包皮与钢带之间一般有一层浸渍沥青的黄麻,以保护铅包皮不受化学腐蚀。但是,当电缆发生故障时,铅包皮带电,铅包皮与钢带之间产生电位差,可能击穿黄麻,并产生电弧,在铅包皮上烧成孔洞,从而破坏电缆的密封性。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现象,通常使用截面不小于10平方毫米的多股软铜线焊接在铅包皮和钢带上,然后再接地。

网友A:
现在成品电缆头,接地扁线、弹簧夹子现成的,不用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成品电缆头,接地扁线、弹簧夹子现成的,不用焊接了。

  这可是一种传统的接地工艺。04年我厂搞DCS改造,我们愣是用电烙铁把几百根电缆按此法一一焊接,效果不错。老东西不能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成品电缆头,接地扁线、弹簧夹子现成的,不用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