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热水器

楼主(2013-07-24):
       小弟在此请教各位大仙,本人想自制一个家用热水器,想请教下冷水进水箱后加热出来洗澡,经过混合阀出来温水热水是不是就压力小,或者说根本没压力!这样又不想增加增压泵,该如何解决??

谢谢大家给予出点主意。

网友A:
你把你的水箱放高点   尽量的高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水箱放高点   尽量的高就好了

 高了之后,注意不要密封。

网友C:
1, 可以将加热水箱放高点,还有水箱注意密封,要不会烫伤人

2, 加热水箱的水温注意不要太高, 用电热棒时控制温度在 60 就好

3, 注意在水加热时最好不要冲澡 ! 防电击

4, 也要用一个小的 水泵 来加压输出水压

网友D:
热水器用的阀门在混合档,利用自来水的压力把水箱里的热水带出,热水器的水温要稍高点,视流量和自来水水温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水器用的阀门在混合档,利用自来水的压力把水箱里的热水...

 "热水器用的阀门在混合档,利用自来水的压力把水箱里的热水带出"这样可以吗?不会冷水压力大,热水压力小吧?

楼主:
可是水箱再高也只能在卫生间里啊!

我是想冷水的压力毕竟是自来水的压力大约4KG左右吧,通过混合阀后热水是自然压力,而冷水是有4KG左右的压力,这样出水的话是不是冷水要比热水急,

网友E:
加热水箱密封,安装排气阀。

网友D:
看来不懂射流技术,热水器的阀门能做到的,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