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丹弗斯5000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请教各位丹弗斯5000交流接触器是怎么工作的啊!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时交流220伏,怎么板子供电时直流的啊!是不是上电接触器就吸和,我给板子加直流电又加上接触器,怎么不吸和呀!

网友A:
              丹佛斯5000完完全全是一种垃圾产品   我单位原来用的都是丹佛斯5000  现在全部更换为FC300系列了

             丹佛斯5000经常误报警   报警接地的时候最多   但线路及电机都完好

            售后人员多次检修   竟然发现变频器内部的交流接触器上下铜连接片氧化导致误报  用砂纸打磨后  基本正常  但最多只能使用一月  即使更换接触器  也不会正常使用超过3个月   最后只有彻底更换变频器

       变频器通电   电容器充电后  交流接触器即吸合  对交流电整流后的直流电进行接通

网友B:
充电接触器应该是交流的,板子过去只是一个开关触点吧。

网友C:
一般是用24VDC的接触器,有机会可以拆开确认下,日本一家确认过用的是DC24V的,仅供参考

网友D:
FC5000还是很不错的,你的问题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问一下DANFOSS服务或技术支持吧。。如果现在再采购,那肯定要买FC300的了,这个感觉是FC5000升级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