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台步进电机同步控制

楼主(2013-07-24):
最近要做一台设备,Z轴要同时控制10个主轴,即控制10个z轴步进电机同时运动,但是控制系统的z轴输出信号又带不动10步进电机驱动器,有没有一种东西,比如放大器之类的把控制系统的z轴信号放大后接到10个z轴步进电机驱动器上,以实现10个z轴的同时动作,有没有现成卖的,或者自己做的话怎么做这个器件,谢谢各位无私的帮助!!!   我们控制系统用的是数控系统比如华中数控的系统,不是卡;10个Z驱动器的指令相同(同一时刻),感谢各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控制器的一个脉冲输出口要同时控制10个电机?

可以将控制器输出脉冲(假如是TTL信号)接到两个驱动电路(74HCT244等)输入端,然后驱动电路的输出连接到10个ULN2803驱动芯片的输入端(每个74HCT244输出接5个ULN2803输入),并通过ULN2803相应的输出端去驱动步进电机的输入端子,可以使它们收到相同的脉冲输入信号。

网友B:
电机驱动器接口电流一般只有几毫安到几十毫安,一般来说不需要ULN2803怎么凶残的芯片。

如果是5V 的规格,直接用74HCT244驱动足够了。一个74HCT244含8路驱动,一个电机驱动器一般需要两路信号,需要3片74HCT24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驱动器接口电流一般只有几毫安到几十毫安,一般来说不...

 用2803主要是考虑到可能使用的常见的12V,24V电平的控制信号,不用2803使用三极管OC电路来驱动也行。

如果是用5V的电平信号,只用74HCT244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