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维修经验来此交流一下!

楼主(2013-07-25):
 前天晚上修一台自动化设备。
    半夜时分徒弟打来电话说设备电路坏了,自己修不了了。于是起床去看看,发现是24V电源保险烧了,换一个还是烧了,于是判断有短路的地方。这时切断电源进行对24V正负极测量电阻,发现阻值很小,于是判断为24V短路了。逐个断开输出连接线,发现一处接近开关的一段线路短路了,因为机器长期震动导致线皮磨损连接在一起了。
    说明一下,发现有短路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更换保险或者加大保险,要经过判断以后再更换保险,以免故障扩大。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A:
这个也是经验积累

网友B:
 发现有短路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更换保险或者加大保险,而是用测量仪表检查,或是常用的灯泡故障排除法!

网友C:
明白这种情况的人,那是不会随便加大保险丝的,只有一些猪头,保险丝烧了用铜丝直接缠上,害我烧了好几个开关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白这种情况的人,那是不会随便加大保险丝的,只有一些猪...

偶家里的电视机烧了,自己拆开看看,看到一个电容鼓了,照着型号到市场上买了一个,换完后向开机试试,可是没有合适的保险,比先前的保险少1A装上还是烧,找了个铜丝接上,一开机,轰,完蛋了把电源插头都来不及,眼睁睁的看着里面好几个器件起火冒烟。

楼主:
当时有些匆忙,可能是有些困意吧,没有测量就更换了保险,险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经验积累

网友D:
希望楼主多多把宝贵经验发到论坛上面与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