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200与MM440变频器的USS通信问题

楼主(2013-07-25):
我最近在做导师的一个项目,需要用变频器对轴转速进行控制,我想采用的是RS485,通过USS协议进行通讯,蛋有两个问题。1、

图中的那些问号怎么确定。2、初始化好了,变频器也启动了,我应该通过什么程序来修改什么参数,使得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能改变呢?希望有大神能帮我一下,纠结好久了,很急,万分感谢~~

网友A:
参考我的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1211/468281_1.shtml

网友B:
查到如下说明供参考:

(1)USS_CTRL(端口0)或USS_CTRL_P1(端口1)指令被用于控制ACTIVE(激活)驱动器。USS_CTRL指令将选择的命令放在通信缓冲区中,然后送至编址的驱动器DRIVE(驱动器)参数,条件是已在USS_INIT指令的ACTIVE(激活)参数中选择该驱动器。
(2)仅限为每台驱动器指定一条USS_CTRL指令。
3)某些驱动器仅将速度作为正值报告。如果速度为负值,驱动器将速度作为正值报告,但逆转D_Dir(方向)位。
      (4)EN位必须为ON,才能启用USS_CTRL指令。该指令应当始终启用。
      (5)RUN表示驱动器是ON还是OFF。当RUN(运行)位为ON时,驱动器收到一条命令,按指定的速度和方向开始运行。为了使驱动器运行,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DRIVE(驱动器)在USS_INIT中必须被选为ACTIVE
                ( 激活)。
2)OFF2和OFF3必须被设为0。
 3)Fault(故障)和Inhibit(禁止)必须为0。
(6)当RUN为OFF时,会向驱动器发出一条命令,将速度降低,直至电动机停止。OFF2位被用于允许驱动器自由降速至停止。OFF2被用于命令驱动器迅速停止。
(7)Resp_R(收到应答)位确认从驱动器收到应答。对所有的激活驱动器进行轮询,查找最新驱动器状态信息。每次S7-200从驱动器收到应答时,Resp_R位均会打开,进行一次扫描,所有数值均被更新。
(8)F_ACK(故障确认)位被用于确认驱动器中的故障。当F_ACK从0转为1时,驱动器清除故障。
(9)DIR(方向)位用来控制电动机转动方向。
(10)Drive(驱动器地址)输入是MicroMaster驱动器的地址,向该地址发送USS_CTRL命令。有效地址:0~31。
(11)Type(驱动器类型)输入选择驱动器的类型。将MicroMaster 3(或更早版本)驱动器的类型设为0,将MicroMaster 4驱动器的类型设为1。
(12)Speed_SP(速度设定值)是作为全速百分比的驱动器速度。Speed_SP的负值会使驱动器反向旋转方向,其范围为-200.0%~200.0%。
(13)“Fault”表示故障位的状态(0—无错误,1—有错误),驱动器显示故障代码(有关驱动器信息,请参阅用户手册)。欲清除故障位,纠正引起故障的原因,并打开F_ACK位。
(14)Inhibit表示驱动器上的禁止位状态(0—不禁止,1—禁止)。欲清除禁止位,故障位必须为OFF,运行、OFF2和OFF3输入也必须为OFF。
(15)D_Dir表示驱动器的旋转方向。
(16)Run_EN(运行启用)表示驱动器是在运行(1)还是停止(0)。
(17)Speed是以全速百分比表示的驱动器速度,其范围为:-200.0%~200.0%。
(18)Staus是驱动器返回的状态字原始数值。
(19)Error是一个包含对驱动器最新通信请求结果的错误字节。USS指令执行错误主题定义了可能因执行指令而导致的错误条件。
(20)Resp_R(收到的响应)位确认来自驱动器的响应。对所有的激活驱动器都要轮询最新的驱动器状态信息。每次S7-200接收到来自驱动器的响应时,每扫描一次,Resp_R位就会接通一次并更新所有相应的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到如下说明供参考:(1)USS_CTRL(端口0)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