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如何编写函数问题

楼主(2013-07-25):
在wincc中编写的转速,输入数值和反馈数值成线性关系,5.4645倍,就是输入4000转,反馈的是732转,想把输入这块改成和反馈时相同,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在此感谢!

网友A:
成线性关系的情况下无需编写函数,建立变量时勾选线性并依据比例输入转换前的范围与转换后的范围即可。

网友B:
你把倍数5.4645更改即可!!

楼主:
对: yuanle 成线性关系的情况下无需编写函数,建立变量时勾选线性并依... 谢谢,我试试

网友C(2014-10-17):
腻子喷涂机的问世给我们在涂墙方面带来的很大的帮助,不仅比人工涂得均匀,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劳动力。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进步,同样腻子喷涂机的装备也在不断的创新,其优点也是逐渐的增多http://www.penboji.cn/腻子喷涂机以上主要优点外,还有容易到达拐角和空隙。由于采用高压无气喷射,涂料喷雾不含空气,涂料容易到达拐角、缝隙和凹凸不平的难刷等部位,尤其对有很多空调消防管道的写字楼天花更适宜,滚刷却很难施工。可喷涂高粘度涂料,而手刷、空气喷涂等等均只适用低粘度涂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