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竖纹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3-07-25):
近期公司三菱触摸屏出现竖纹现象,出现竖纹的地方不显示图案或不能触发,因没有原厂程序,决定自行维修:

楼主:
开始拆解,过程中需要谨慎小心。

拆开五个螺丝,拿开后盖。

通讯板,如果不安装,触屏不显示,看来主板对通讯板等其他硬件是有硬件认证的。

拿走主板

主板

楼主:
上新的触板,淘宝来的,不过从外观看东西还不错。型号是京瓷的,产地中国。原装内部触板也是这样的。但整机是日本造的(第三图)看来小日本的东西内部也有很多过程原件。

更换完成后上电,显示正常,上电后的照片忘记照了。

网友A:
 自己更换触摸板了呀 .强大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更换触摸板了呀 .强大呀 !

 雕虫小技!见笑,只是自己喜欢鼓捣,对有问题的器件都想拆开看看。能修好就更好了!修不好起码也长点见识。

网友B:
好东西,应该加精啊~~~~

楼主:
对没有用处的问题触摸板拆解!反正没有用途了,暴力拆解:

液晶板

灯管以及背光板

底座和线路板,不知道这块线路板的作用,谁知道请赐教!

网友C:
厉害 成为芯片级高手的必由之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厉害 成为芯片级高手的必由之路